[电机应用] AC7811芯片调试FLASH报废了,样品哪里有的买?谢谢!

楼主(2021-05-07):
要了一块demo板,调试BLDC电机,今天芯片无法下载,报错了。估计是FLASH坏了。打算买几个样片继续调试。
或者哪位高手能看看这是哪里出错了?我用的是JLINK V9. 谢谢!
Device: AC7811QBGE
VTarget = 3.055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0, TMS: 0, TRES: 1, TRST: 0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50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00H  (Flash=B8H  Required=C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0H  (Flash=35H  Required=6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1H  (Flash=16H  Required=1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4H  (Flash=45H  Required=7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5H  (Flash=1FH  Required=1E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8H  (Flash=4FH  Required=8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9H  (Flash=1FH  Required=1E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CH  (Flash=59H  Required=8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4DH  (Flash=1FH  Required=1E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0H  (Flash=63H  Required=9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1H  (Flash=1FH  Required=1E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4H  (Flash=6DH  Required=A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5H  (Flash=1FH  Required=1E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8H  (Flash=77H  Required=A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9H  (Flash=1FH  Required=1E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CH  (Flash=11H  Required=4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DH  (Flash=0EH  Required=0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0H  (Flash=89H  Required=B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1H  (Flash=0EH  Required=0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4H  (Flash=9BH  Required=C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5H  (Flash=0EH  Required=0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8H  (Flash=ADH  Required=E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9H  (Flash=0EH  Required=0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CH  (Flash=BF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6DH  (Flash=0EH  Required=0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70H  (Flash=D1H  Required=0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74H  (Flash=F9H  Required=2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78H  (Flash=19H  Required=4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79H  (Flash=1BH  Required=1A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7CH  (Flash=91H  Required=C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7DH  (Flash=13H  Required=1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80H  (Flash=B9H  Required=E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81H  (Flash=13H  Required=1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84H  (Flash=79H  Required=A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85H  (Flash=0CH  Required=0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88H  (Flash=A1H  Required=D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89H  (Flash=0CH  Required=0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8CH  (Flash=C9H  Required=F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8DH  (Flash=0CH  Required=0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90H  (Flash=F1H  Required=2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94H  (Flash=19H  Required=4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95H  (Flash=0D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98H  (Flash=41H  Required=7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99H  (Flash=0D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9CH  (Flash=69H  Required=9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9DH  (Flash=0D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A0H  (Flash=91H  Required=C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A1H  (Flash=0D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A4H  (Flash=B9H  Required=E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A5H  (Flash=0DH  Required=0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A8H  (Flash=01H  Required=3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A9H  (Flash=0CH  Required=0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ACH  (Flash=29H  Required=5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ADH  (Flash=0CH  Required=0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B0H  (Flash=51H  Required=8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B1H  (Flash=0CH  Required=0B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B4H  (Flash=31H  Required=6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B5H  (Flash=1D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B8H  (Flash=49H  Required=7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B9H  (Flash=1D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C4H  (Flash=E9H  Required=1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C8H  (Flash=35H  Required=6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C9H  (Flash=18H  Required=1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CCH  (Flash=49H  Required=7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CDH  (Flash=18H  Required=1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D0H  (Flash=75H  Required=A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D1H  (Flash=18H  Required=1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DCH  (Flash=23H  Required=5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DDH  (Flash=0EH  Required=0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E0H  (Flash=CDH  Required=0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FCH  (Flash=61H  Required=9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FDH  (Flash=1D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00H  (Flash=79H  Required=A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01H  (Flash=1D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04H  (Flash=91H  Required=C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05H  (Flash=1D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08H  (Flash=A9H  Required=D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09H  (Flash=1D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0CH  (Flash=C1H  Required=F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0DH  (Flash=1DH  Required=1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10H  (Flash=D9H  Required=0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14H  (Flash=89H  Required=B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15H  (Flash=18H  Required=1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50H  (Flash=F0H  Required=B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51H  (Flash=38H  Required=3A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54H  (Flash=10H  Required=D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55H  (Flash=39H  Required=3A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AEH  (Flash=E0H  Required=7A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1BEH  (Flash=F9H  Required=9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220H  (Flash=EBH  Required=1F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228H  (Flash=B8H  Required=C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22CH  (Flash=B8H  Required=C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230H  (Flash=B8H  Required=C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484H  (Flash=4FH  Required=8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485H  (Flash=1FH  Required=1E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48CH  (Flash=58H  Required=5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4CCH  (Flash=58H  Required=5C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534H  (Flash=B7H  Required=5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53CH  (Flash=B3H  Required=4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544H  (Flash=35H  Required=A5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6:51:03

网友A:
八成不是读保护就是写保护,read back 看下0x08040000地址后面的数据,对比下参考手册eflash章节选项字节的描述,可以通过JLINK把选项字节重新写了

网友B:
写保护了。无法弄了。

网友C:
直接找代理商要样品吧。

楼主:
读出来0x08040000后面48字节了,正在分析,看起来应该是读写都保护了,我看怎么写进去。改回来。 怎么会这么容易出错呢?

Device "AC7811QBGE" selected.

Connecting to target via SWD
InitTarget() start
Init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 protected!
InitTarget() end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Unknown DP version. Assuming DPv0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AP[0]: AHB-AP (IDR: 0x24770011)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AP[0]: Core found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CPUID register: 0x412FC23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Found Cortex-M3 r2p1, Little endian.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CoreSight components:
ROMTbl[0] @ E00FF000
ROMTbl[0][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0 SCS
ROMTbl[0][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2 DWT
ROMTbl[0][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2BB003 FPB
ROMTbl[0][3]: E0000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1 ITM
ROMTbl[0][4]: E0040000, CID: B105900D, PID: 003BB923 TPIU-Lite
ROMTbl[0][5]: E0041000, CID: B105900D, PID: 003BB924 ETM-M3
Cortex-M3 identified.
J-Link>mem32 0x08040000, 48
08040000 = FF53FFAC FFF3FF0C FFFF0000 FFFF0000
08040010 = FFFF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2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3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4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5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6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7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8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9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A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B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C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D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E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0F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10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08040110 =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J-Link>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J-FLASH能对FLASH进行写保护,但是无法擦除,要怎么解决?AutoChip有FAE指导一下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J-FLASH能对FLASH进行写保护,但是无法擦除,要怎么解决?AutoChip有FAE指导一下不? ...

能进ISP模式擦除,KEIL环境下也可以

楼主:
修改为ISP下载后,又满血复活了,哈哈!

网友E:
一般是很难的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