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loc 赋值问题

楼主(2021-05-07):
cmd = (uint8_t *)malloc(CMD_LEN*sizeof(uint8_t));
if(cmd == NULL) return;
cmd[0] = 2;
cmd[1] = 5;

这是部分函数,通过调试,不是cmd[0] = 2,而是cmd[11] =2 ,cmd[12] =5  没有找到原因呢

网友A:
调试的时候看看地址?

网友B:
我定义cmd为uint8_t在电脑上调试以上代码是没问题的。
你的cmd是什么类型的指针?另外你最后一句话,能不能直接把cmd指向的内存区域截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