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片式的知识点介绍方法

楼主(2021-05-07):
知识点的特征是,它们既是分立的,也是相互关联的。

这个特征决定了想说清楚一个知识点,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要想理解这个知识点,必然牵扯到其它知识点,如果按照先后顺序的话,必须先理解前面的知识点,才能理解这个知识点。
同时,现在所说的知识点,可能要后面要有所应用,所以现在的知识点,不但要和前面的知识点,也要和后面的知识点关联起来。

这个棘手问题,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如下图所示,我把知识点做成卡片式的,一个卡片上的知识点,是相对来说是独立的、相对完整的。

这个知识点和其它知识点的关联,我在右上角标出来,这些红字代表的是其它知识卡片的索引。

这种卡片式的知识点介绍,使用方法用下图来说明:

根据上图,要想理解这个序号为203的卡片,那么必须用到前面卡片10、48和201三种卡片上的知识点,所以如果前面三张卡片上的知识点已经掌握了,那么自然就能看懂本张标号为203的卡片;但是如果对于这张卡片上的某个推导看不懂,那么必须回去查看前面三张卡片。

同时,本张卡片所用的知识点,后面标号为890的卡片要用到,所以如果到时候看不懂890卡片上的知识点,那么到时候必须回到本张卡片来复习。

网友A:
最后卡片不是子子孙孙去穷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