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拓展io口?怎么使用锁存器去拓展?

楼主(2021-05-07):
单片机如何拓展io口?怎么使用锁存器去拓展?

网友A:
一般并行扩展可以用573或373或8255,串行可以用164或595,165等...

网友B: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换一个脚更多的MCU,同型号的单片机代码改动不大。

楼主:
谢谢你  我去找找资料

网友C:
多几个单片机相连不就好了么。

网友D:
你不会是需要几条杜邦线吧?????

网友E:
使用38译码器进行索存。

网友F:
常用的扩展芯片有8255,可以多扩展出3组并行I/O口,具体的方法参考技术资料。

网友G:
如果你不是51,那么还是建议换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常用的扩展芯片有8255,可以多扩展出3组并行I/O口,具体的方法参考技术资料。
...

这老古董就不要推荐了吧!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想要拓展做什么,IO口不够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