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多通道转换

楼主(2021-05-07):
AD, IO
我想实现AD 通道0 跟通道1(相邻的IO口)的转换

如果采用单次转换,不开启数据缓存,一个通道能正常转换,另一个通道只有在这个通道为0时才偶尔能转换

如果采用连续转换,不开启数据缓存,一个通道能正常转换,另一个通道只有在这个通道为0时能正常转换。
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应该怎么处理才能实现这个两个通道的AD转换问题呢?

网友A:
你用到连续扫描方式了吗

楼主:
是用连续扫描

楼主:
自己搞复杂了,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B:
怎么整的?我也碰到多通道切换AD转换不对的问题

网友C:
多通道的话 顺序可以配置吗

网友D:
没有用过这种采样方式

网友E:
如何吧这个问题简单化呢

网友F:
可以同时运行两个ad程序吗

网友G:
可以指定转换通道的顺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