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完结,感谢各位坛友支持

楼主(2021-05-07):
完结,感谢各位坛友支持

网友A:
发个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来看看?

完结 ,谢谢坛友支持

网友B:
电感量多大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多大的电感?

180nH

不好测,最好是网络分析仪 电桥测不准的 高频电桥10Mhz以上的才行

网友C:
赶快买个数字电桥,今天发货,明天就到。

网友D:
常用的话,可以买个数字电桥仪来用,好用价格还不贵。

网友B:
不好测,最好是网络分析仪
低频电桥测不准的
高频电桥1Mhz以上的才行
1MHZ电桥死贵的

网友E:
这种情况最佳的办法不是测而是买,买已知精度合适的电感就是,价格可是测量设备的零头的零头,就是跟借用比也低得多。而且,就算你测准了又如何,还不得买?最后一码事。
抄板不在讨论之列。

网友F:
可以自己搭一个高频振荡电路,把你要测试的电感放在电路里测试出频率,再根据这个频率来看误差值或者判断电感量,之前就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