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010 的PB0 PB1晶振脚如何复用为GPIO

楼主(2021-05-08):
MM32F0010 的PB0 PB1时间晶振脚如何复用为GPIO?求指导例程

网友A:
默认就是gpio功能

网友B:
默认是GPIO的Floating 输入功能,使能HSE就可以驱动外部时钟工作了,具体代码可以参考systmem_init 函数;如果配置为Push Pull 或模拟输入等GPIO的功能,后还又需要使用HSE,可以把它恢复为FLoating输入;

网友C:
GPIO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GPIO的Floating 输入功能,使能HSE就可以驱动外部时钟工作了,具体代码可以参考systmem_init 函数[em ...

谢谢回复!
/*MM32F0010A1T使用PB0 PB1,需要关闭HSE时钟*/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B, ENABLE);

试了一下,以上两条就可以了。

网友D:
MM32没有库函数么 用库感觉能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