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其他] 【每日话题】PCB设计中眼图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21-05-08):
#每日话题# 眼图,是由于示波器的余辉作用,将扫描所得的每一个码元波形重叠在一起,从而形成眼图。
想看 懂示波器眼图需要掌握以下4点:
一、什么是眼图?

二、眼图是怎么形成的?
三、眼图中包含的信息有哪些?
四、如何根据眼图情况分辨信号质量

详情可点击此处进行查看

那么你所了解的眼图到底是有什么作用呢?

欢迎大家踊跃在下方发言~所有参与用户均可得到10家园币打赏!
小管家将挑选幸运用户打赏5元哦!

网友:
用于分析信号传输的质量,以及如何通过眼图来调整信号链路。

网友A: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 高速PCB才涉及的吧

网友B: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从没关注过眼图,遇到信号重叠我都是SINGLE分析静态波形,果然还是太菜了

网友C:
判断信号的质量

网友:
高速信号都要看眼图,公司产品太低端了,没接触过啊

网友D:
眼图:从“眼图”上可以观察出码间串扰和噪声的影响,从而估计系统优劣程度。另外也可以用此图形对接收滤波器的特性加以调整,以减小码间串扰和改善系统的传输性能。
在大学的时候搞过,来工作之后就没接触过了。

网友E:
这个还没用到过

网友F:
眼图是测量数字信号的传输质量的, 在数字电视广播和数字信号交互领域应该广泛,
因为波形图的中间形状象一只眼睛而得名, 如果这只眼睛睁开的程度越大越干净,说明信号质量越好,传输系统电路的设计越优秀.
.......

网友G:
搞高速的关注眼图较多。能测眼图的示波器一般也较贵。所以,信号速率低的、产品利润率低的行业一般涉及不到。

某些带有高速Serdes的芯片的公司还在开发软件里内嵌了一些评估信号眼图的工具,可以方便工程师评估实际信号链路的好坏(说方便,是说不用搞专门的看眼图的示波器。定性分析一些问题够用了。),从而合理地设置高速Serdes参数。

具体到“PCB设计中”这个场景,对于改板,测量已有板子的信号眼图,提供改板建议,是有意义的。如果是新板,显然就需要仿真了。许多高速接口是可以仿真的,和layout做迭代,提出修改建议什么的,直到仿真的眼图(当然,还有其他数据)符合设计要求。虽然仿真和最终实际运行环境还有差别,但考虑到预留的余量,仿真是有意义的。

网友H:
我只看到有点像眼睛的图,好像含有很多高次谐波。

网友I:
高速数字差分信号传输质量分析用的,确定数据有效窗口期

网友J:
这个普通PCB板中没有看到过,应该是坛友们所说的高速信号环境下使用的。

网友K:
  眼图是一系列数字信号在示波器上累积而显示的图形,它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从眼图上可以观察出码间串扰和噪声的影响,体现了数字信号整体的特征,从而估计系统优劣程度,因而眼图分析是高速互连系统信号完整性分析的核心。 大概意思是通过示波器看高速板子的信号完整性。
  做信号仿真可以获取眼图情况,然后根据眼图情况判断信号的质量,如果眼图情况不好,可以调整硬件设计或者PCB设计,使眼图眼高变高,保证生产出的产品信号质量。
  最后:这个一般是针对高速板子生产检查用的。

网友L:
所处行业不同,之前没有接触这方面的

网友M:
眼图是指利用实验的方法估计和改善(通过调整)传输系统性能时在示波器上观察到的一种图形。对于数字信号,其高电平与低电平的变化可以有多种序列组合。

网友N:
高级啊,都没关注过,目前的产品应该涉及不到。

网友O:
眼图是高速信号调试过程中,最直接最能反映设计有无问题的现象。

网友P:
这个问题有点难  我咋没学习过哈哈

网友Q:
知道这个功能,用到没用过

网友R:
数字波形的变化,,,,与测试芯片的关系

网友S:
频率比较低的信号不需要看眼图。高的才需要。眼图主要是看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在数量很多时候的陡峭程度和延迟或提前情况来评价信号的传输质量,只是利用荧光示波器的余辉显示出来,现在不是荧光示波器的数字示波器也模仿了这个功能。

网友T:
学习了一下知识,眼图就是去判断信号质量如何的一个工具

网友U:
用于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V:
1、为什么要关注眼图
数字信号的眼图中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可以体现数字信号的整体特征,能够很好地评估数字信号的质量,因而眼图的分析是数字系统信号完整性分析的关键之一。
2、眼图的形成
眼图实际上就是数字信号的一系列不同二进制码按一定的规律在示波器屏幕上累积后的显示,简单地说,由于示波器具有余辉功能,只要将捕获的所有波形按每三个比特分别地叠加累积 (如上图所示),从而就形成了眼图。
3、眼图和实时波形的区别
• 实时波形能够反映波形的细节,如观察上升/下降边沿、过冲、单调性等。
• 眼图能够体现信号的整体特征。
• 实时波形很好,可以说明信号品质没有问题吗?不一定,只能代表某些比特。
• 眼图很好,可以说明信号品质没有问题吗?当然可以。代表整体。
4、眼图的衡量指标
在对于一个眼图进行好和坏的评估时,通常都有一些常见的衡量指标,比如眼高,眼宽,抖动,占空比等,如上图。通过对眼睛不同部位的表征,可以快速地判断和定性信号的问题。比如眼图跳变沿交叉点的上下区域可以代表占空比,如果上下区域比例不对称,则代表占空比的结果可能存在问题。
有时候为了能简单直观地判断眼图指标是否符合要求,可以将规范定义的要求制作成一个模板,然后通过示波器来调用,便可以直接观察到眼图是否有接触到模板。如果没有接触到则表示眼图的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同样如果有接触到模板,也可以根据接触的位置针对性的改善。不需要像传统的测试方法去一一地测量眼图指标了。
5、眼图反映了信号的完整性
不同的眼图可以反映不同的信号质量,对于有经验的工程师可以从眼图上发现信号是否存在阻抗不匹配导致的反射,以及某种抖动成分偏大,甚至知道如何来优化眼图质量。总体来说:
• 眼图的张开度与抖动和BER相关联;
• 眼图张开越大,表明对噪声和抖动的容许误差越大;
• 眼图张开越大,表明接收器判断灵敏度越好;
• 眼顶、眼底和转换区域宽表明接收器判断灵敏度降低
再来进一步了解关于眼图的测量技术
6、眼图与存储深度
通常眼图是由若干个比特(UI)组成,考虑到眼图测试的精度和稳定性,一般都要求累积到足够的UI数再分析,这个就涉及到示波器的存储深度。越高的存储深度,示波器一次分析的UI数就会越多,测试结果也就越精准。因此在测量高速信号的眼图和抖动中,尽量采用高的存储深度。当然存储深度越高,示波器的分析速度相对也会变慢。
下图是Keysight实时示波器动态显示实时眼图的累积情况。眼图的左上角会显示累积的UI数以及示波器捕获的波形数。
满足等式:UI数 = 存储深度/采样率*信号速率*波形数
7、实时的眼图表现
另外,眼图既然是实时波形的叠加,对于眼图的分析也应该具有实时性。下图是Keysight实时示波器测出的眼图,在示波器窗口中能看到上半部窗口是实时波形的显示,下半部窗口是实时眼图的显示。这种同步实时性的显示功能可以让工程师更直观地对波形和眼图进行观察,更好地进行分析和调试工作。这种功能也是作为仪器厂商目前唯一支持的。
8、快速眼图的测量 (一键式眼图测量)
当我们需要测量眼图时,需要先进行一系列的设置后才能形成波形的眼图,比如波形的大小调整、信号速率的设定以及阈值的设定等。对于一些关心测试效率或者需要做大量的信号眼图测试的用户来说,他们更希望可以最简单化地进行眼图的测量,不用因为信号速率或者幅度不同每次都要重新进行眼图设置。是德科技示波器的软件不断创新和优化,增加了非常多的人性化功能。对于眼图的测量,我们只需要通过鼠标或者触摸屏控制,一键式点击就可以快速地基于实时波形形成出眼图,为用户提供了非常便捷地方式。
下图是我们针对一个10Gbps的高速信号,进行快速眼图测量,当波形显示出来后,只要点击Analyze菜单下面的“Quick Eye Diagrams”就可以快速地形成信号的眼图。
9、Eye Contour 误码率眼图

现在对高速信号的眼图测量要求越来越高,以前工程师在测量眼图的时候,可能在捕获时间上有多有少的自行定义,来看眼睛的高度和宽度或者抖动等。现在很多的接口规范开始要求在一定误码率下来评估眼高和眼宽等,比如在OIF-CEI的标准里对28Gbps信号的眼高眼宽要求,就定义在1e-15的误码率下。
下图是使用Keysight示波器对V by One的信号进行眼图测量,该总线规范也要求了误码率1e-9下的眼图。在下面的眼图结果中可以看到不同误码率下的眼图轮廓,红色线就是误码率1e-9的眼图轮廓。
Keysight Infiniium示波器在v5.60固件版本后增加了Eye Contour(眼图轮廓)的功能,通过示波器捕获一定数量比特的数据,就可以分析描绘出不同误码率下的眼图轮廓。Eye Contour技术跟我们测量总体抖动差不多,也是采用Dual-Dirac双狄拉克模型。以测量出的实时眼图的中心为原点,然后对眼图进行多方位对角分割,计算出眼图在每条分割线的直方图,再通过对直方图的尾部进行拟合,就推算出更多样本数的分布,从而得到每条分割线上的不同误码率下的结果,最后将不同误码率下的结果分别地用线描绘在一起就得出了各个误码率的眼图轮廓。
10、Multi-Channel Eye Measurement(多通道眼图测量)
Keysight Infiniium示波器新的用户操作界面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在眼图的测试中,能够同时对多通道的信号进行眼图测量,使得测试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下图是采用Keysight S系列示波器同时对4路VBO信号进行眼图测量,另外也可以对波形和眼图进行自定义显示和窗口的调整,非常具有人性化的特点。这种Multi-Channel Eye Measurement 多通道眼图测量功能目前也只有Keysight的示波器支持。

网友:
眼图是观察信号完整性的一个工具。测量眼图一般都已知信号的特征。示波器先采集一定深度的信号存储起来,然后一般根据信号的速率每2个UI划分成一个slice,把存储的所有slice overlap到一起即可得到眼图。眼图反应的是信号的整体质量,通常通过一定模板来套用,信号不出现在模板内的禁区才能算测试通过。

网友W:
高速PCB的设计,没接触

网友X:
高速PCB设计时用于分析信号传输的质量,低速看不了

网友Y:
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Z:
看眼图须有哪些配置?

网友AA:
常用这个来标识性能

网友AB:
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AC:
可以保证生产出的产品信号质量。

网友AD:
SDI信号用过眼图,测试阻抗匹配情况

网友AE:
有哪些应用局限?

网友AF:
硬菜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