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汇编进行亮灭操作无效

楼主(2021-05-08):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小系统的N76E003开发板,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可以点亮灯,程序如下:
MIAN:

ANL  P1M1,#11110111B
ORL P1M2,#11111111B
    CLR  P1.3
   LCALL  YS
  SETB P1.3
LCALL YS
LJMP MIAN
延时子程序不写了,去掉SETB  P1.3
LCALL  YS
可以控制io拉为低电平,加上sETB P1.3
lcall ys
就一直是在1.7V不变化
不知道啥原因,请教高手

网友A:
因为程式不断变化gpio, 用电表量到是电压的平均值。

网友B:
你是不是用万用表测的?如果你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如果io口翻转速度比较快,万用表测得的结果就是中间电平状态

网友C:
你那个 LCALL  YS 延时子程序延时多长时间?延时很短的话万用表是显示不出来的。

网友D:
可以把延时加长。

网友E:
延时先设置100MS,现象一样,后面改成40MS现象一样,用KILE仿真测试的时间,自学看看新唐跟STC有什么区别,谁知道这么麻烦,写个点灯,必须要设置IO进行推挽输出才有效,而且推挽输出,先进行与再或。。。。。。为什么学新塘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