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急急急,新唐NANO100系列数据接发

楼主(2021-05-08):
本人最近刚接触单片机,想请教下懂新唐NANO100系列的高手们些问题。
我是利用中断接发数据的,可是,UART发送数据,总是第一个后,就发生一次中断?(新唐NANO 100系列的FIFO不是16byte的吗?)
还有,不懂如何克服一次只接收17个数据后,就不接收的问题?

网友A(2022-11-24):
你可以设置多少个字节实现触发中断的哦

网友B:
你一个一个收也是可以的,这个不麻烦

网友C:
接收17个就不接收了?那不应该,你接受完成之后清掉标记即可

网友D:
你可以参考官方的demo,上面应该有一些串口的操作流程

网友E:
当然是收到一个触发一次了啊

网友F:
您能不能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帮你瞧瞧啊?

网友G:
正常来说是可以收集到你想要的数据之后,再触发中断的

网友H:
还没用过NANO 100系列,但是感觉应该跟32位单片机的操作也差不多吧

网友I:
不会,每笔就一次中断发生

网友J:
那你得配置串口,使用FIFO接收,然后再接收完成之后触发一下,处理数据即可了

网友K:
为啥要接收17个数据就不接收了啊,应该跟你配置有关系吧,你需要配置成清中断模式吧

网友L:
正常是应该收集到你想要的数据之后,再触发中断的,如果提前了,可能是串口接收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