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反馈带通滤波器调试笔记

楼主:
今天测试下信号发生器,弄了个多反馈有源滤波器
1khz,q值约15.5左右
计算方法,固定C1=C2=10nf,R4=470k,然后计算R1,R2
matlab程序如下:
%MT BP CALC
clear all;
clc;
f0=1e3
H=1/16/1.414
Q=16

C3=10*1e-9
C4=C3
R5=470*1e3
k=2*pi*f0*C3
Q=k*R5/2

R1=1/H/k
R2=1/(2*Q-H)/k
算得R1=360k,R2=549.8R
搭建电路如下,R1采用拨码电阻

滤波器频带扫描方法:
1、用信号发生器调整值正弦波和起始幅度,然后调节频率,用示波器观察波形至最大。
2、由于中间频率与r1和r2的并联有关,可知R2对频率的影响大。R2用两个1k并联穿了个10欧,中心频率在1.05khz左右。
将信号发生器调整至方波
可以观察到,方波变成正弦波。
输入信号,以及示波器计算的频谱

输出信号,以及示波器fft

图中用示波器观察,方波变成正弦波,高次谐波已经被滤掉了。

楼主(2021-05-08):
带通滤波器输出有包络

经测量为f0±25Hz

应该是工频与1khz的混合谐波

楼主(点评):
如有可能避免设计q值高的带通滤波器。需要精心挑选元件。

网友A:
居然有人买优利德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人买优利德示波器??

我有两台,组成廉价四通道

网友A:
采样率太低,波形失真的没有样了,你这仪器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太低,波形失真的没有样了,你这仪器能用吗??

观察了一下示波器的fft是math计算的,跟信号x轴有关的,调整信号的x轴。fft也变宽变窄。信号的y轴不能调节fft的y轴。
目前来说,够用了。毕竟不研究射频,这才1khz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