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新买的WCH_LINK到家,谈一下使用情况

楼主(2021-05-08):
手上的原版WCHLINK不好用,淘宝新买了一个,当然IDE也装最新1.42版的,谈一下使用情况。
下载慢的情况没有改善,还保持原状,手头有4块电路板,主芯片都是CH32V103,只有一块板子马马虎虎能用,其他几块都磕磕盼盼,有时候能仿真下载,有时候就死在那边报警,焊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块好的板子,仿真下载后,程序不会直接跳到main的开始处,而是停留在启动文件的开始处,就是汇编部分的开始处,只好在main的开始处开个断点,然后全速运行到该处,当然,这个IDE有RESET的功能,但是RESET的时候还是跳到启动文件的开始处,没有到main的第一条语句处。

楼主: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

楼主:
看报警好像显示DMI在2秒内没有完成,目标板或者太慢或者断开。

楼主: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Error: DMI operation didn't complete in 2 seconds. The target is either really slow or broken. You could increase the timeout with riscv set_command_timeout_sec.

楼主:
上面好像是自己可以设定溢出时间,到哪里去设定啊??

网友A:
你好,关于下载速度问题,据悉下个版本将会有所提高;关于调试,可进行相关设置使其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具体如下图;关于你的报错问题,感觉是程序运行状态不对或者接线导致的,建议重新连接下载程序调试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关于下载速度问题,据悉下个版本将会有所提高;关于调试,可进行相关设置使其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具 ...

非常非常感谢,我现在新建了工程,再按照你上面的说明使用,效果不错,但是有个问题不太清楚,就是感觉好像程序量大之后,有的芯片可以仿真,但是大部分芯片还是不太理想。或许是我程序有问题??

楼主:
感觉还是新建工程比导入旧版本的工程,使用效果要可靠很多很多。

楼主:
尼玛,不多说了,栽在看门狗上了,原版程序量是不小,一直怀疑是程序量大而导致仿真有问题,时好时坏,也怀疑IDE有问题,去掉看门狗,一切正常了,也可以RESET而且回到main处,跟ARM有点区别,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尼玛,不多说了,栽在看门狗上了,原版程序量是不小,一直怀疑是程序量大而导致仿真有问题,时好时坏,也怀 ...

我的ch573调试后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
固件大之后,有时候能够下载,有时候不能
但是我用的是vscode的IDE,不是用MR

如果真的是这个问题导致,那太好了
请问你怎么去掉看门狗,我的代码中一直都没有启用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ch573调试后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
固件大之后,有时候能够下载,有时候不能
但是我用的是vscode的IDE ...

我程序里面原来是加了看门狗程序的,你没有加看门狗的话,应该就不要考虑我上述的情况了,最好新建工程,不要导入工程,代码可以复制你之前的程序。导入的话,感觉好像还是有些不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程序里面原来是加了看门狗程序的,你没有加看门狗的话,应该就不要考虑我上述的情况了,最好新建工程, ...

那我的问题应该就不跟你一样

网友C:
看来还不是很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不是很稳定啊!

跟芯片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咱对芯片还不是很熟悉,芯片非常好,强烈建议大家使用。

网友D(2021-06-16):
看门狗还能有这影响,
这怎么也想不出来和下载速度有关

网友E:
有可能是对芯片不熟悉导致的,还有可能就是这个软件的问题做的不是很好

网友F:
有机会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