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芯片读不到

楼主(2021-05-08):
使用hc32f003c6pa,keil开发环境,DAP调试器,不能识别芯片,提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使用jlinkv8也是一样。也降低过速率,都无法识别。确认调试器正常,芯片供电3.3v正常。芯片是新的,第一次上电,没有外部晶振。电路只引出了两个串口。

网友A:
是否用的是SWD接口?芯片最小系统的外围电路是否具备?

网友B:
可以做如下尝试:1,断开电路板外部供电,改用JLINK 自带的3.3V给芯片供电烧录。
2,用STLINK 试下

网友C(2021-06-17):
同样的问题?IAR环境
j-link   ST-link都试过,烧不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