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link仿真器在哪买?ST-LINK可以用MM32吗?

楼主(2021-05-08):
MM32-link仿真器在哪买?ST-LINK可以用MM32吗?

网友A:
STLINK可以用,调试下载都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用stlink

网友C:
找厂家买啊。

网友D:
MM32可以官网申请或者直接购买,STlink只能烧录ST芯片,如果烧录其他的 估计会很麻烦

网友E:
某宝/某鱼应该就有,或者你去工程师群,交易一个也未尝不可,其实也可以看看你手里有什么仿真器,基本上JLINK/DAPlink都支持呢

网友F(2021-08-11):
jlink应该比较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