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是否支持位带操作

楼主(2021-05-08):
在AT32F403A验证是可以的,但是使用芯片AT32F421时就没反应,不确定哪里的问题?
#ifndef _IO_BIT_H_
#define _IO_BIT_H_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 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0x14) //0x40020014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0x14) //0x40020414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0x14) //0x40020814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0x14) //0x40020C14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0x14) //0x40021014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0x10) //0x40020010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0x10) //0x40020410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0x10) //0x40020810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0x10) //0x40020C10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0x10) //0x40021010

//IO 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 口,n 的值范围[0-15]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GPIOA 某一位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GPIOA 某一位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GPIOB 某一位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GPIOB 某一位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GPIOC 某一位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GPIOC 某一位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GPIOD 某一位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GPIOD 某一位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GPIOE 某一位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GPIOE 某一位输入

#endif

网友A:

肯定是支持的,可能是寄存器的地址不对。去AT32官网看看,他们有提供库么,用他们的来测试。虽然说是兼容STM32,但也不一定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