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ilicon labs EFM8SB1单片机在keil中烧录不成功

楼主:
MCU型号是EFM8SB10F8G,使用的是板载jlink作为下载器。使用keil仿真功能时,程序可以正常烧录进去,但是直接在keil中点击download按钮,Build Output框显示烧录成功,但是实际程序并没有烧录进去,按复位键也还是运行的之前的程序。有没有同样遭遇的帮忙解答一下。

1620453587(1).jpg (62.18 KB )

楼主(2021-05-10):
主要的困惑在于,点击下载按钮后,keil并没有报错,而且给了烧录成功的提示信息,烧录的时候也能看到jlink的灯在闪烁,说明是在进行烧录的,而且烧录后能看到MCU是进行了复位操作的。但是,实际情况是MCU运行的还是之前的程序。

网友A:
选项没设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没设置对吧

烧录选项我就配置了烧录器的类型,根据我以往玩其他MCU的经验这里设置完了就OK了的。

网友B:
Keil工具设置项里面选好烧写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选项我就配置了烧录器的类型,根据我以往玩其他MCU的经验这里设置完了就OK了的。 ...

里面应该有些细分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