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 [关于MM32f103c8t6 CAN 中断接收]

楼主(2021-05-08):
处理器:MM32f103c8t6问题:中断接收函数进入不了
关于我的代码:应用RTX系统,主用到了定时器/can/uart/FLASH
描述:使用例程的代码烧录到板子可以进入,我的代码和例程的参数配置一致,例程可以正常进入can接收函数,我的代码不能进入
下面贴出配置代码:
file:///C:\Users\23396\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339648935\TIM\WinTemp\RichOle\5Q8V%F7ZR6SMDR}{_%3T`LJ.pngfile:///C:\Users\23396\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339648935\TIM\WinTemp\RichOle\G7([P1TK$PMPWL5V}X1RL$U.pngfile:///C:\Users\23396\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339648935\TIM\WinTemp\RichOle\NPB79WM~N{J)J[YBP8Q9$IL.png
找不到是啥原因引起的,特此发帖求助各位义士!

楼主:

添加不了图片 好难受

楼主:
更新:目前问题集中在我的系统任务中,当我屏蔽掉低级别任务时,CAN接收中断正常,下面是低级别任务为指示灯闪烁任务

楼主:
我把CAN接收中断优先级调到0/1还是一样接收不了,必须把这个任务给注释掉

楼主:
1.目标锁定在这个函数上   2.我把其中的union联合体注释掉换成struct再次测试
3.问题解决,正常接收
4.正在查看具体原因

网友A(2022-05-12):
老哥 can程序发一下 ,我的can完全不通,

网友B:
枚举换成STRUCT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你程序中在注释,你这个函数相当于每间隔8个CLOCK TICK就调用一次哈……1个CLOCK TICK是多长时间间隔呢?

网友B:
突然发现看错发帖子时间了,已经过了1年了楼主问题找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 can程序发一下 ,我的can完全不通,

关注我,看我分享的帖子,有关于CAN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