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n76e003的ADC这么配置有什么问题吗?AD读出来是错的。

楼主(2021-05-08):
新唐单片机n76e003的ADC这么配置有什么问题吗?AD读出来是错的。
代码如下:
void ADC_Init(void)
{
        P0M1 |= 0X28;            //0010 1000        设置高阻输入(AIN4/AIN6)
        P0M2 &= 0xD7;  //1101 0111

        AINDIDS = 0x00;
        AINDIDS = 0x50;// 0101 0000        关闭数字输入功能
}

unsigned int Read_ADC_Value(unsigned char AD_IN)
{
        unsigned int AD_Value;

        AD_IN &= 0x0F;
        while(ADCS == 1);//等待空闲
        ADCF = 0;//清除转换完成标志
        ADCCON0 &= 0xF0;
        ADCCON0 |= AD_IN ;        //选择通道(AD_IN为4或6)
        ADCCON1 |= 0x01;        //´打开转换电路

        //ADCF = 0;//
        ADCS = 1;//开始转换
        delay_1us(3);
        while(ADCF == 0);//等待完成
        AD_Value = ADCRH;        //取高8位
        AD_Value <<= 4;
        AD_Value = AD_Value|(ADCRL&0x0F);        //取低4位
        //ADCCON1 &= 0xFE;//
        AD_Value = AD_Value / 4;//12位转10位
        return (unsigned int)AD_Value;
}

网友A:
读出来什么问题啊,是用的官方开发板吗,如果是,注意下,参考电压接口默认悬空的,好像,我看ML51的开发板就是悬空的。

网友B:
//The function just use in interrupt
unsigned int ReadADC(unsigned char ADC_CH){
     unsigned int adc_v;

    ADCCON0 = ADC_CH;               // Enable ADC,Clear the ADCF
          ADCF                 = 0;
    ADCS                 = 1;                    //  ADST(6)=1 conversion start

    while(ADCF == 0);

    adc_v = ADCRH;
                adc_v <<=4;
                adc_v += ADCRL;
    return adc_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