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好家伙,我又测试出HK芯片一个问题

楼主(2021-05-08):
继上次测量的HK32F103C8T6无法在5V电源域下正常工作,被迫改板改到3.3V使用,前两天做了高低温测试,-40℃~+60℃,还行,能满足预期,虽然-40℃出了点小毛病,但是无伤大雅。但是今天做EMC测试,又把我干懵了,一直出问题,用的脉冲群测试仪,国标三,做个2分钟就出事,仿真一下发现检测不到外部中断了,于是重复试验,后来发现仿真一会自动退出,芯片都读不到了,用手一摸芯片,好家伙特别烫手,怪不得功能都不运行了,这么烫手什么也别想跑了,冷却后用电源上电,让它自己跑程序,过了10分钟,没什么问题,温度并没升高,于是怀疑是EMC实验造成的单片机剧烈升温,于是去看数据手册中的EMC特性,笑死,根本没有。所以航顺厂家是没做EMC实验还是说漏写了?我又搞了两片单片机,去做EMC实验,然后芯片又开始急剧升温然后把自己功能干掉...所以厂家在论坛的工作人员给回个话指导指导?

网友A:
一般手册中没有EMC特性的芯片,都当消费级或玩具级处理。

网友B:
不能要求太高,要精准定位自己的产品

网友C:
电路设计本身都要考虑的东西,不能全押在单片机上去抗。正确思路才是解决好的产品关键!

网友D:
这种芯片设计出来的意义何在

网友E:
慢慢来,不急,差距还很大,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赶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要求太高,要精准定位自己的产品

他自己手册中写的工业应用,我自己用到工业产品中,还让我怎么精准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本身都要考虑的东西,不能全押在单片机上去抗。正确思路才是解决好的产品关键! ...

电路前端我甚至串进去一个滤波器!没全压单片机但至少单片机不能毫无抵抗吧。

网友F:
真的有这么大的问题吗?不过官方的技术支持,在论坛上确实见不到。

网友G:
国产的就是需要自己好好测试

网友H:
SWM320 是一款基于 ARM○R CortexTM-M4 的 32 位微控制器。具有高性能、低功耗、代码密度大
等突出特点,适用于工业控制、人机界面、白色家电、电机驱动等诸多应用领域。
SWM320 内嵌 ARM○R CortexTM-M4 控制器,片上包含精度为 1%以内的 20MHz/40MHz 时钟,可
通过 PLL 倍频到 120MHz 时钟,提供多种内置 FLASH/SRAM 大小可供选择,支持 ISP(在系统编
程)操作及 IAP(在应用编程)。
外设串行总线包括 1 个 CAN 接口,多个 UART 接口、SPI 通信接口(支持主/从选择)及 I2C 接口
(支持主/从选择)。此外还包括 1 个 32 位看门狗定时器,6 组 32 位通用定时器,1 组 32 位专用
脉冲宽度测量定时器,12 通道 16 位的 PWM 发生器,2 个 8 通道 12 位、1MSPS 的逐次逼近型
ADC 模块,1 个 SDIO 接口模块,TFT-LCD 液晶驱动模块以及 RTC 实时时钟、SRAMC、SDRAMC、
NORFLC 接口控制模块,同时提供欠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功能。

工作温度:-40℃~105℃
◼ 贮存温度:-50℃~150℃
◼ 湿度等级:MSL3
⚫ 封装
◼ QFN48
◼ LQFP64
◼ LQFP100
⚫ 其他
◼ 可定制 ISP 程序
可以参考我们的产品 EMC 温度绝对让你满意,可以给你开发板试试

网友H:
华芯微特科技有限公司
Synwit Technology Co., Ltd.
授权代理商
深圳市全球芯科技有限公司
Mobile : 139 2464 5577 Tel: 0755-8482 8852
Mail : kevin@globalizex.com Web: www.globalizex.com
Add: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8288号大运软件小镇1栋401

网友H:
我们有比较过硬的产品,可以给你开发板了解下  华芯微特

Mobile : 139 2464 5577 Tel: 0755-8482 8852

网友I:
SWM320 能供货的吗?什么价格?

网友J(2021-06-09):
哈,我用 HK32F030C8T6 也碰到有这种情况,12V DC-DC转3.3V给MCU供电,发现有时启动后芯片发烫,断开过一会再上电又正常;
同一块板上还有一个TI的芯片,也是同一路 3.3V 供电正常无发烫,后来加个 3.3V 稳压管就没很久没出现发烫的情况了,不知量产情况会怎样,另外有大牛知道加稳压管好一点还是TVS管好一点?

网友K:
其实,我一直以为EMC是考验电源性能和PCB布局的事情。
EMC同时也是一件烧钱的活,能**做EMC的产品,一定是大公司出品的。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能不能采取屏蔽的方式改善一下呢?或者关注一下电源。

网友E:
EMC本身不会造成芯片升温,应该是MCU在EMC的影响下,导致死机或处于某种不正常状态,导致芯片内部升温。

网友L:
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不知道你咋这么幸运。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其实,我一直以为EMC是考验电源性能和PCB布局的事情。
EMC同时也是一件烧钱的活,能**做EMC的产品,一定 ...

EMC是考虑整体系统的,电源、PCB布局、端口保护、外壳等等;
其实CPU的EMC能力是最没必要考虑的,应该设计时做到干扰基本到不了CPU(或者到了也是影响很小了);
设计产品要做到用抗EMC强的CPU和弱的CPU都能正常工作和过EMC试验;普通CPU不能保证厂家、批次的EMC能力一样,例如工艺不一样(批次不一样)有可能抗EMC能力就会变化;

网友N:
EMC本来就是一个很高深的东西。

网友K:
引用 网友M:
EMC是考虑整体系统的,电源、PCB布局、端口保护、外壳等等;
其实CPU的EMC能力是最没必要考虑的,应该设 ...

是的,所以楼主说换MCU引起EMC问题,我也不太理解,
在这跟大家学学

网友O:
还有这现象,是挺有意思 第一次听说

网友P(2022-06-10):
如果要求这么高,为什么不去买个工业级的MC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