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三相电输入如何得到三组单相220VAC?

楼主(2021-05-08):
三相380VAC输入,  A B C三条火线+PE地线。现在想得到三组单相220VAC,有高人指点说将三组火线弄一个星形接法来获得一条零线,但是不明白如何通过星形连接来实现之?谢谢

网友A:
三相电源具有四线,三火线和零线,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源具有四线,三火线和零线,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

现在手头上这个三相电,只有三条火线和一个地线,没有零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上这个三相电,只有三条火线和一个地线,没有零线。

那个地线就可以当零线用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拿地线当零线用也可以的.一根火线与地线组成一路220VAC.

以前在老家有人家高楼门前有三相380裸线供电线路.故意用一根长竹竿(四五米左右)搭在高压线上,另一端搁在阳台上,偶尔挂两件衣服做样子.实际上竹竿内有电线通过U形铜片搭在高压裸线上偷电,回路就是通过地线组成的.

网友D:
最好不要使用公共的PE地线作为零线,由此引起电网其它地方出问题你担当不了。最好自己埋设一根接地电阻极小的地线,就可以将三根火线分别和这根地线组成一个220V的回路。

因为自己做的地线接地电阻不可能弄得很小,所以这样的单相电带载能力有限,慎用大荷载。

网友E:
三个 220V 的隔离变压器,原边  星型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