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 RTC 定时时间不能改变

楼主(2021-05-08):
HC32L196 单片机在使用RTC定时时间,只能在初始化的时候定义。当需要改变定时时间,无法改变。参照用户手册上描述的:
如需要在  START=1  时写入更改周期中断的时间间隔操作步骤如下:
step1,在  NVIC  中关闭  RTC 中断;
step2,更改周期中断的时间间隔;
step3,清除  RTC 中断标志;
step4,使能  RTC 中断。

参照说明,没办法改变RTC 定时时间,请问有哪位大佬实现过改变RTC定时时间。。

网友A:
这款芯片从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从哪里买的?

从代理申请来的

网友B:
196是个好东西,最近这打算用这个

楼主:
这个问题自己回复吧:HC32L196 RTC定时时间改变,需要重新初始化。也就是重新App_RtcCfg,包括时钟配置,定时配置,日历设置,才能改变定时时间。。跟STM32确实有些不同。

网友C(点评):
需要先用复位寄存器复位RTC模块(对应RTC控制位先写0再写1),然后重新配置RTC初始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自己回复吧:HC32L196 RTC定时时间改变,需要重新初始化。也就是重新App_RtcCfg,包括时钟配置,定 ...

改变时间,需要重新初始化,这个没毛病吧,一切以数据手册中的说明为准。

网友E(2022-07-29):
引用 网友D:
改变时间,需要重新初始化,这个没毛病吧,一切以数据手册中的说明为准。 ...

我重新执行了App_RtcCfg,还是不行。
比如:初始设置10s进入中断,中途想清零(重新App_RtcCfg),再经过10s中断;结果仍然是再起始第10s中断。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重新初始化(App_RtcCfg)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重新初始化(App_RtcCfg)也不行。

RTC 在上电之后复位一次,在系统不掉电的情况下,外部各种复位请求都不能复位RTC,RTC 会一直处于计数状态

用户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E:
我解决了。强行复位,再初始化
M0P_RESET->PERI_RESET0 &= 0xffefffff;                                        //将RTC置于复位状态。如果不复位,则不能重新启动周期计数。
M0P_RESET->PERI_RESET0 |= 0x00100000;                                        //将RTC置于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G(2023-09-08):
我用的另一个型号,碰到的问题是进入休眠前打开了RTC低功耗(使用手机上写的打开后不能再读写RTC模块)
在进入中断后倒是可以读.
但在退出休眠后(RTC低功耗未关闭),再修改RTC时间及日期就会出错,RTC不运行了.
一开始没发现是这个RTC低功耗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