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用at32f403a替换老产品,用的是st103的库

楼主(2021-05-08):
用at32f403a替换st103,程序是出货程序,追求改动小,用的还是ST103的库,在操作擦除flash时FLASH_ErasePage进入App_Fault_ISR,把delay时间都修改成AT标准库的只了 0xffffffff     但是jlink仿真,有时能成功,有时不成功就进入了app fault,想咨询请教。

网友A:
理论上这个超时值只要够大,就不应该出错,你可以改成32位的ffffffff试试,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应该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个超时值只要够大,就不应该出错,你可以改成32位的ffffffff试试,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应该是其他问 ...

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