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
用运放做了一个测光电路,电源由一个安卓主板提供,这个主板上还接了其它外设。现在情况是别的外设不工作时候测光正常,别的外设工作时候测光值就会变高,正常0V的输出值会升高0.06V,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原理?如何**呢。谢谢!

楼主(2021-05-08):
另外一个体积更小的主板就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电源的干扰是如何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参考x•••977最近一周的帖子。

厂家推荐用的这个图,里边的计算不是很明白,振铃那个是和电源供电有关吗?需要用示波器测试振铃频率吗?

测光电路

测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z=2*fin_hi,代入图中fz公式。fz是你预定会衰减3dB(=0.707倍)时的工作频率。fin_hi是你预定不衰减时的最高 ...

您说的工作频率是我读取光照值的频率吗?
一方面是我这个频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是我目前没有通过ad来读,只是用万用表测量Vout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