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关于12位ADC转换数据不能达到4095的现象

楼主(2021-05-08):
的是DMA传输模式,并询问了群里的人,他们说少一点是很正常的,可能是芯片差异,我也没在意。后来用L073的片子调试时,采用的是非DMMA模式,AD最大值出来的是4095,我也还没在意,芯片存在差异吗。但是直到把L073的片子也采用DMA传输模式,AD输出的最大值既然也只能到4088-4090,死活都上不了4095。这样就不存在芯片差异,而是AD转换后通过DMA传输时是否漏掉了一些数据,这是严重问题,我一直修改代码都没法解决这怪现象。群里是否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少了将近20个AD值?

网友A:
采样时间选的多少呢

网友B:
采样时间是多少?采样电路能否提供?

网友C:
应该不会吧

网友D:
这个稳定吗?还是不稳定的?

网友E:
是不是有增益配置方面?

网友F:
ADC采样时间多少?

网友G(2021-06-11):
应该不会吧?
直接找个满量程电压试一下
同时检查下数据处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