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输出阻抗的测量方法

楼主(2021-05-08):
1,教课书上所给的输出阻抗推导方法,不适合实际电路的测量,因为理论推导所用模型过于理想。

仿真所用的方法,也不适合实测,例如在仿真器可以使用1G H的电感,1G大小的电容,现实环境中找不到这么理想的大电感或电容。

所以实际测量输出阻抗,多采用下图所示的两种方法:

这种测量方法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楼主:
实践中比较好用的输出阻抗测试技术,叫负载微扰法。

如下图所示,对放大器的输出采用戴维宁等效表示,得到下图:

根据这个等效电路,可得输出电压Vo表达式为:

此时,保持输入电压源Vs不动,微微改变输出负载RL的阻值,看看输出电压Vo变化量,两者比值为:

以前讨论灵敏度分析时,其中最惯用的一个公式是:

我们现在也引入对数,以简化表达式。

于是可以推出输出阻抗表达式为:

楼主:
我们上面得到的是精确的输出表达式,很明显,下图这种测量方法,是上面计算的理论的一个特例。

上图这种测量方法,有严重的缺点,负载“大扰”的太厉害(以至于不能叫微扰了),功率放大器一般是扛不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上面得到的是精确的输出表达式,很明显,下图这种测量方法,是上面计算的理论的一个特例。

这个「大扰」,可测验 滑模变结构控制 系统对负载变化(投切或运行)的 鲁棒性。

网友A:
电源内阻也是输出阻抗,测量之法类似。

网友B:
任何的输出阻抗测试方案,实际测试中,还得考虑精度误差。
小信号的测量误差大,噪声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