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限流,MOS管发热(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2021-05-08):
MOS管选用的IRF200S234(ID90A,200V),12V的GS驱动电源是隔离的,这个电路是用来控制电池限流充电(20A),过放保护用的(100A),其中R3未来是接客户电池的,目前调试用的是3Ω电阻,外部有个霍尔传感器能采样电池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今天调试时,MCU给个2KHz50%,串联的两个MOS管D极之间尖峰电压有150V,然后Q6和Q7非常烫,用万用表测两个MOS管D极间电压为25V左右,电源电压55V,请教下各位有经验的师傅,如果把R3改为电池,能否解决尖峰和MOS管发烫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拓扑,谢谢。

网友A:
居然没有炸掉。 运气不错嘛。

   双MOS反接,电感的续流通道安排在哪?  电感并联一粒 uF 级别的低ESR电容试试。

网友B:
Q6和 Q7 的寄生二极管起作用了吧,P=Vf*I   不是你想的P=I^2*R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炸掉。 运气不错嘛。

   双MOS反接,电感的续流通道安排在哪?  电感并联一粒 uF 级别的低ESR电容 ...

请问这个尖峰是这个电感造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炸掉。 运气不错嘛。

   双MOS反接,电感的续流通道安排在哪?  电感并联一粒 uF 级别的低ESR电容 ...

没炸啊,非常烫了

网友C:
电路不对吧, 图上看Q3, Q4没任何作用, 还是说故意反向放电?

网友D:
这个线路设计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什么情况?业余水平也达不到。
霍尔检测是可行的,而且,用正负电压的话,一个可以检测2方向电流。
放电保护非常简单,就是几个并联的低压MOS,串联在电池负端,过流了,直接关闭这个管子就成了。
充电控制,用常规的DC_DC芯片,你这里电流比较大,用外接MOS的专用DC驱动芯片,可以轻松实现恒流-限流-关闭等功能。如果有水平,也可以自己做PWM驱动,形式必须是完整的DC-DC降压模式,也就是典型的BUCK模式,有电感有储能电容有续流二极管。
这个线路简直无语,不想帮你分析了,直接废弃吧。。。。。

网友E:
电路拓扑没啥问题,驱动太烂,开关速率太慢,因反向管特殊原因关断过程会延后点,一句话,经过放大区时间太长。这个电路用在超低速一点问题没有,至于电感反压,只要在MOS管耐受范围内都不是事,有吸收自然比没吸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拓扑没啥问题,驱动太烂,开关速率太慢,因反向管特殊原因关断过程会延后点,一句话,经过放大区时间太 ...

老师说的对,现在就是驱动这块有问题,PWM频率上到1K+,驱动就是三角波了,请问老师怎么解决驱动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路设计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什么情况?业余水平也达不到。
霍尔检测是可行的,而且,用正负电压的话, ...

老师,这个电路是串联再电池负极的,PWM在200hz时候驱动信号都是正常的,也能正常限流,频率加到1K往上时,驱动就成3角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说的对,现在就是驱动这块有问题,PWM频率上到1K+,驱动就是三角波了,请问老师怎么解决驱动的问题呢 ...

目前是把GS并联的那个电阻改小,改到300Ω时,GS波形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路设计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什么情况?业余水平也达不到。
霍尔检测是可行的,而且,用正负电压的话, ...

老师,我这个电路是串在电池负极的,之前考虑过用您说的电池管理芯片,找到方案都是在正极控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说的对,现在就是驱动这块有问题,PWM频率上到1K+,驱动就是三角波了,请问老师怎么解决驱动的问题呢 ...

1:用专门的驱动厚膜电路EXB840等
2:自己用器件设计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