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求大神分析下

楼主(2021-05-08):
IAD输入0-3V DAA输入0-3.3V   输出端怎么调电阻电容都输出12V,感觉不受控制, 目标输出0-3V
V1输入0-3V     DAB输入0-3.3V   输出端怎么调电阻电容都输出12V,感觉不受控制, 目标输出0-3V
请问下大神们,为啥都不受控制,电路有问题还是运放有问题了,运放都是天猫上买的

IAD>DAA,才有反馈完成。其他都是高包和。

网友A:
你把IAD输入0-3V ,DAA输入0-3.3V各种典型的组合形式弄一张表出来,这些组合需要输出什么样的值,再来分析你的电路有什么问题。目前你的电路,不知4148二极管有何作用。好像只要DAA高于IAD一定的程度,运放才能输出正值,否则会输出负值。

同样你把V1输入0-3V, DAB输入0-3.3V 各种典型的组合形式弄一张表出来,这些组合需要输出什么样的值,再来分析你的电路有什么问题。目前你的电路,没有负反馈系统,只要V1高于DAB,运放都饱和输出,也就是输出12V。

网友B:

这是减法器?怎么没有接参考地?

网友C:
两个都是“比较器”了   输出当然只有固定的情况

找本放大器的书看看吧,比例放大,加法,减法。。。

网友D:

前一级:跟随器后一级:其实在比较IAD和DDA,但又多了1N4148,输出端貌似悬空状态,状态不太好确定。
          试着比较一下IAD与DDA的关系,
          发现1N4148要不就是不导通,要不就是不确定是否导通,那么就把4148看做是无穷大电阻,
          这样的话,运放处于饱和状态,输出最大电压。

网友E:
电路是比较器,要接成加减法的放大器就可以的,也就是两个信号接在同一端得到相差电压才实现连续可调。

网友F:

上面的电路没问题,DAA需要在0到-0.5之间调节,通过调降,保证在IAD输入0时二极管刚好导通(即零点)
否则电路处于开环!无法达到你闭环放大的作用。
你加了多少???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