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Z和MK系列能否在RAM执行代码

楼主(2021-05-08):
PIC32MZ和MK系列能否在RAM执行代码

楼主:
看了PIC32的MPLAB XC32 C/C++编译器用户指南,里面说是可以在RAM里面执行,但感觉就是简单的提了下,没具体说怎么操作才能在RAM里面执行

网友A:
在PIC32MK里跑算法,耗时有点大

楼主:
同一个算法,在TI的TMS320F28335里面跑,28335是把代码搬移到了RAM执行的,平均耗时大概不到3US,PIC32MK在FLASH执行平均耗时39US的样子

网友B:
必须要在RAM里跑才行

楼主:
代码搬移到RAM里,或者PIC的技术支持能否帮忙看看怎么搞

网友C:
楼主用pic32mk开发什么产品啊

楼主:
目前这个算法代码在FLASH里面跑的,如果没法搬移到RAM执行的话,可能就只有考虑用别的MCU了

楼主:
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网友D:
要在RAM运行代码,对大部分的MCU来说都是需要一定基础了解的。

网友E:
建议你先了解一下代码的编译链接的原理

网友F:
特别是Linker部分。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833a.pdf

网友G:
建议你可以使用PIC32MZ EF,Core: 252 MHz (up to 415 DMIPS) M-Class, 应该会比这个快很多。

网友C:
相对来说,考虑下如何优化代码才是正道.

楼主:
算法这东西,除了重度计算的,比如什么压缩算法,其他很多都可以针对特定cpu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