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啊,用用AD怎么画ufqfpn20封装

楼主(2021-05-08):
求助啊,用用AD怎么画ufqfpn20封装

网友A:
参见AD教程和芯片手册

网友B:
一个个焊盘根据手册自己画啊;

网友B:
或者根据向导生成封装库;

网友C:
这个是最基本的吧,先看deetsheet,然后新建一个元器件库,根据deetsheet放置焊盘,保存就可以了,然后切换到你的原理图库,找到元件的原理图,下面有新增封装库,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封装

网友E:
跟着引导走就行啊

网友F:
慢慢摸索就会了

网友G:
额 这个有说明书的

网友H:
画一遍不对 然后再改 慢慢就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