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时钟源如何选择?

楼主(2021-05-08):
STM32F042/072 CAN设备的时钟源如何选择?

楼主:
阅读RM0091 没有发现STM32F042/072 CAN设备的时钟源如何选择?
我估计默认是使用内部的HSI48M,如果我接有外部的晶振,可以使用这个晶振作为CAN的时钟源吗?

网友A:
外部的晶振当然可以作为时钟源。STM32F042/072 的CAN是挂在APB总线上的。

网友B:
可以,can最好还用外部的

网友C:
用外部时钟源,然后倍频产生系统时钟;

CAN的时钟利用系统时钟分频好了

网友B:
我觉得如果不用外部的,选择内部应该也行。

网友D:
追问一句, CAN 使用PCLK 时钟的话, 对PCLK的频率有什么要求?  不是48M可以吗?

网友E:
看看官方例子用的那个

网友F:
有两个可选吧

网友G:
我都是用cube自动配置去了

网友H:
can一般都用外部的

网友I:
用芯片自己的can资源吗

网友J:
使用高速时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