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开头配置

楼主(2021-05-08):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发现例子都有这两句开头配置,不知道是对应哪个东西啊,在手册里的时钟系统,没看到这个概念啊。

楼主:
如果只是照葫芦画瓢,每次抄来的话,心里不踏实。求高人赐教。

网友A:
导入例子工程,编译后就能通过导航找到宏的具体定义,可以看一下

网友B:
都是改人家的代码,自己用

网友C:
给芯片上电呢。

网友D:
看看对应函数原型

网友E: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从469系列单片机的例子看,也是有的,说明就是固定套路。

网友F: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开启或使能电源控制接口外设时钟
RCC_APB1ENR@PWREN: Power interface clock enable
This bit is set and cleared by software.
0: Power interface clock disabled     1: Power interface clock enable

网友G: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
对内部主稳压器输出电压进行配置,以实现不同工作电压和最高工作频率的选择,使功耗和性能得到合理优化。 具体请参看STM32相关系列参考手册的power supplies 和寄存器pwr_cr的VOS位之描述,部分数据可以查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H:
这个是库函数封装的电源配置,具体你看F12进去看看

网友I: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楼主想的好。

网友J:
是不是使能时钟的啊

网友K:
习惯了 没有注意过啊

网友L:
感觉就是程序的套路

网友M:
使能了一下时钟的配置吧

网友N:
英文解释的很清楚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