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x1509芯片驱动LED

楼主(2021-05-08):
有没有大神用过sx1507,sx1508,sx1509这类的芯片,就是用IIC写入命令来驱动LED的,刚接触这个这个芯片,看英文的数据手册对于LED驱动时钟上不太理解,有没有大神求助一下配置过程

网友A:
没用过;
最好找厂家啊,一般有参考程序的

网友B:
不如用SPI接口的MAX7219,可以选择国产山寨的,几毛一个。

网友C:
楼主要驱动什么LED?
M8910这个试了试吗

网友D:
没有使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E:
有很多的其他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驱动电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F:
这个7219我用过,非常好用

网友G:
LED的驱动电路网上很多可以选择的。

网友H:
这类芯片太多了,所以这个没多少人用过很正常

楼主:
哦,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

网友I:
没有用过这种型号的芯片

网友J:
这种通讯方式比较脆弱

网友K:
是不是不能识别啊

网友L:
具体是什么表现 单片机会自己复位吗

网友M:
换一个大众点的芯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