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usart发送问题发送长度太短

楼主(2021-05-08):
STM32F0 usart发送问题发送长度太短

网友A:
串口发送不出去?

网友B:
重定向printf到你的这个串口试试。

网友C: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

网友D:
波特率9600是不行,换快点19200就能发的多一点,再换快点就可以了。

网友E:
个人觉得有可能是你吧数据给发送缓存的速率太快

网友F:
应该你的串口发送缓存的还没有将单签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G:
你发送一组递增的数据的测试一下的就可以看出是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H:
USART数据长度我这边有用到400个数据也OK的

网友I:
你看看你的上位机程序的缓存开多大?

网友J:
还有发送的速度不要太快的。

网友K:
这个你需要判断上一个字符发送完成了才可以的。。

网友L:
是想发送字节长的字符串是吗

网友M:
每次只能发送一个字符吗

网友N:
是不是使用错误的函数了啊

网友O:
多少个都可以发送啊

网友P:
应该不是缓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