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两个Stack

楼主(2021-05-08):
我使用IAR调试F0,突然发现查年堆栈使用情况时,不再像以前的一样了,而是有两个Stack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我也用的IAR的,倒没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的

网友B:
貌似没法估计单片机堆栈使用的量

网友C:
跑起来还出错了?

网友D:
很好奇, 是用的管理/线程模式?

网友E:
这个是IAR自己管理的,貌似没有办法计算堆使用情况,毕竟没有MMU,搞啥都是不准的,少用malloc就好了,RAM资源实在紧张就换大容量。

网友F:
能给一个截图瞅瞅吗

网友G: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H:
cortex-m本来就是两个堆栈指针的,MSP和PSP,但是一般你不使用操作系统的话,只使用MSP就可以了,PSP不用管

网友I:
这两个堆栈不同地址吗

网友J:
是两个不同用处的堆栈

网友K:
犯了什么低级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