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生成源代码的按钮

楼主(2021-05-08):
mplab x V3.51内置插件MCC怎么找不到生成源代码的按钮

网友A:
首先芯片支不支持,支持的话自己每个界面找找,总是能摸索成功的

楼主:
好的 。我用的是pic16f18313 sop8   我还一个型号找找看

网友B:
是不是要找红色箭头所指的按钮,配置好之后点这里生成代码的。

网友C:
楼主的布局估计太难看了,所以没找到。

网友D:
设计和产品应用场合有很大关系,如果GPIO作为按键输入,很长的导线引出来,没有硬件滤波,在强干扰场合,肯定不可以的。

网友E:
就是点你图里红箭头的地方,可以拉开的,字就显示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