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57充电板问题

楼主:
两个4057充电小板的电源输入端并在一起,使用5v充电器供电,两片4057充电电阻2K,为什么出现:无电池状态,两个小板的红灯闪,蓝灯亮,可是,只要有一路接上电池,另外一路就出现状态灯混乱,一会蓝灯闪烁,一会就不亮了。我想问,两路4057芯片不能使用一个电源?电流电阻为2k,按照手册上电流应该是400ma,但是用usb电压电流表显示的工作电流为800多ma?两路4057的功耗电阻是0.5欧,

网友A(2021-10-25):
没有看数据手册,你还是检查一下5V供电电源驱动能力,是不是超出上限,导致其过流保护

网友A:
**,这个器件的官方网站也真是够烂的,自己的器件,连个手册都不提供下载,供货稳定性和持续性怎么保证,我是不敢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