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调节器的级联

楼主(2021-05-09):
书本第88页,给出了实际可用的电压调节器级联方法:

第一种级联模式是两个电源的自动并联工作:

图中上面一个电源是主电源,下面为从电源,其中两个相同的电阻R是电流检测电阻。

因为运放的输入虚短,加之两个检流电阻R相同,所以两个电源的输出电流相同,输出电压相同。

楼主:
不同输出电源直接串联:

保护二极管不需要另外加,一般的电源里面都有这个很大的保护二极管。

去年使用鼎阳电源sds3055,一不留神把这个保护二极管搞烧了。

楼主:
自动串联工作模式,用继电器之类的开关,切换某个电源的采样电阻接入点即可:

楼主:
去年年底,我给了个整流二极管的示意图,有少数傻×,纠缠了老子几个月:

这本书上也给出类似的示意图了,傻叉专家抓紧写【反面教材】吧:

楼主:
纯电阻负载下,理论上二极管中的电流是理想的半波:

如果负载中有电感,而且假设这个理想电感的电感值,趋向于无穷大,那么二极管中的电流,趋向于理想方波:

作为对偶情形,如果是无穷大的滤波电容,二极管中电流理论上趋向于冲激脉冲,对于实际情形(电容有效值,且有寄生电阻),电流波形很窄,也有EMI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输出电源直接串联:

每个模块的地线能否不连,中间电源模块全是浮地,能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模块的地线能否不连,中间电源模块全是浮地,能否实现。

一般,不连接地,也【没事】,但是,站在安全的角度看,必须连接。
市场上的成品多路输出线性电源,基本原理都是如此,例如我以前贴出的大华电源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不连接地,也【没事】,但是,站在安全的角度看,必须连接。
市场上的成品多路输出线性电源,基本原 ...

负载电流是被最小电流输出模块决定的。接地线是为了安全需要。是这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同输出电源直接串联:

是否也有哪些短板?

网友C:
请问大神,前级电源是输入范围12~100V的DCDC电源,输出5V;后级接前级的输出5V,然后输出升压到12V,这种电源设计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何避免后级升压输出电流不够的情况?

网友:
整流二极管哪里有点不明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理解有问题。二极管四个图不是说的二极管模型,理想的,一般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二极管反向时会存在阴影部分不同于二极管的寄生电容(PN结-势垒电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