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的RST管脚不能当GPIO用吧?

楼主(2021-05-09):
管脚最全的CH552T,实际上只有P1和P3两个完整的IO,共16个。
RST管脚重映射以后实际上只有T2EX/CAP2功能,并不能当作通用IO输入来用吧?

网友A:
好像是吧

网友B:
是的,CH552的RST引脚不能当作普通的IO口,如果需要更多IO引脚,可以选用CH54x系列的MCU,有LQFP48和LQFP64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CH552的RST引脚不能当作普通的IO口,如果需要更多IO引脚,可以选用CH54x系列的MCU,有LQFP48和LQFP64 ...

这两个芯片都很好。但是只有CH552能1块多拿到呀。
RST如果能映射一个GPIO才好用,这方面N76E003就比较好,TSSOP-20有18个GPIO可用。
CH552和STM8S003一样只有16个IO可用。有些场合就差一个IO比较尴尬。再问下:
CH552推数码管的话,能否不加限流电阻?STM8S003见过有些应用中,推数码管不加限流电阻,理论上是不行的,但是实际中也没问题。

网友C(2023-03-27):
CH552的RST引脚只能当作输入IO,且通过查询寄存器的某个位来确定输入的电平。,我好像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悬念的。

网友E:
这个IO口这么不抗用的吗

网友F:
不需要硬件复位的吗?

网友G:
N76E003是怎么实现复位的?

网友H:
这个不能使用。

网友I:
还能配置rst引脚的吗

网友J:
不能用作普通的IO口使用的、

网友K:
怎么实现RST的映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