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想问下, flash擦除后为什么全是0xffff?

楼主(2021-05-09):
想问下, flash擦除后为什么全是0xffff?

网友A:
想问下,这个有具体现象解释下吗?

网友B:
你观察内存里面的时候,擦除后的数据应该不是全为0xffff。

网友C:
空写的为0x00,那擦除后内存数据应该是0x0000才对啊

网友D:
这个 还有什么现象吗???

网友E:
我怀疑你数据都正确不啊??

网友F:
擦除并不是一定是全部是0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是,擦除有的是写0,有的是写1。

楼主:
进行字节修改后,该段的所有高字节(即奇地址)为0xff,低字节(即偶地址)为0x00

楼主:
写入的数据,读出的数据,以及修改的数据,都正确。

网友B:
这个跟芯片原始的设计有关系的。

网友G:
楼主,你这擦出之后,都是置位了吗?

网友H:
这里边可能有一些历史的原因。。。。
因为古代的人都是把擦出后的搞成“1”

网友I:
确定擦除了吗

网友J:
楼主是不是以为都是0啊错了,存储器擦除后都是写1的。

网友K:
因为Flash只能写0不能写1,所以要是全擦除为0那Flash就不能写数据了。Flash擦除本来就是1,这是物理特性所决定的!

网友L:
这个是FLASH特性决定的,可以认为从1写到0很方便,但是从0改到1很麻烦,所以擦除时统一把一大块变成1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flash,是不是擦除默认就是1呢

网友M:
本来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在里面擦后不是000,而是FFF,全部写1了。

网友N:
1容易变0,0不容易变1

网友O:
擦除不成功?

网友P:
写入之后读出来的是预期的数值?

网友Q:
擦除万之后有没有返回代码啊

网友R:
难道不是0xffff吗

网友S:
擦除之后就应该都是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