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变成和不旋转之前占用空间一样

楼主:
怎么变成和不旋转之前占用空间一样

楼主(2021-05-09):
不旋转时:

网友A:
以实际占位为准啊。

网友B:
图上只是按照长宽算的,你以实际为准就行了。

楼主:
我是以实际站位为准,提示变绿,不想让他变绿

网友C:
不明白楼主是神马意思

网友D:
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啊

网友E: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F:
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G:
因该是按照斜角额最大尺度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