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 编码器毛刺抖动计数问题

楼主(2021-05-09):
最近在研究编码器,有个毛刺的问题,
使用的是TI12模式,上升和下降都计数,两个线都接上时加减正常,发现当其中一个输入断开时,转动只会累加计数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但是按照参考手册
当有毛刺抖动时会自动加减抵消。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当有毛刺抖动时会自动加减抵消。这是确定的, 只是如果两条信号都有毛刺的话, 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可以定义量超过多少时候才认为是有操作。

网友C:
毛刺没那么严重,你敏感度降低就好。

楼主:
不管毛刺,
现在用一个ec11编码器,拔掉一根输入,计数只能朝一个方向一直累加。按照图上的原理,应该不变才对啊。

网友D:
现在用一个ec11编码器,拔掉一根输入,计数只能朝一个方向一直累加。

网友E:
这说明定时器功能有问题?

楼主:
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F:
跳来跳去的,跳动幅度大吗

网友G:
你只接1根线 还算正交编码器吗?

网友H:
两根线是要的,倒是你可以选择计数方式,把手册中的那个表格再研究下。

网友I:
一般这种情况如何去抖呢

网友J:
屏蔽干扰好使么

网友K:
这个高级定时器有多少种模式呢

网友L:
硬件上加电容好使么

网友M:
如何降低敏感度呢

网友N:
没有相位差,如何可以做方向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