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X系列的单片机在DMA传输出现错误的时候

楼主(2021-05-09):
大家是咋处理的

网友A:
本人很少弄dma啊

网友B:
没用过dma啊

网友C:
问题是 出现什么错误了呢?

网友D:
先判定是什么引起的传输错误

网友E:
至今没有用过dma

网友F:
弄一个重复发送的代码

网友G:
写一个机制 就是传输错误的时候就重新发送或者直接抛弃

网友H:
如果要求不高 我就不用dma了

网友I:
先排除一下硬件的错误啊

网友J:
先排除一下硬件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