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文件系统 fatfs 挂载失败

楼主(2021-05-09):
我跟着教程打代码,用f_count 返回了一个错误值(没有文件系统),然后就用f_mkfs 格式化,这两个函数都各有返回值,用printf 函数输出到串口助手显示两个返回值,一个错误值13,一个0。
f_mkfs 返回值为0就是格式化成功了,然后因为没有教程说是没有擦除扇区原因,导致移植失败,所以每次复位都是重复13和0两个返回值;然后跟着教程在dick.c 加了擦除函数。
就是到这里,我还是会重复13和0,没有移植成功

网友A:
单独测试擦除函数

楼主:
是可以正常擦除掉扇区内容为0xff 的

楼主:
但为什么就是移植不了呢?

楼主:
每一个步骤都和教程一样,结果不行,真的心累

网友B:
去官方看相关介绍啊。

网友C:
http://elm-chan.org/docs/fat_e.html

楼主:
这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我还是初学者,跟着教程走都出现bug,对于英文版的官方解释就更不用说了,太难懂呀!

网友D:
这个容易啊,你用谷歌浏览器看啊,然后点右键翻译成中文。

网友E:
请问什么是挂载啊

网友F:
这些错误值有相关的定义吗

网友G:
其他成功的代码屏蔽掉 看看错误的那部分有什么表现

网友H:
返回0代表的是成功了吗

网友I:
这样做太耽误事了  肯定有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没有处理好

网友J:
最好是在开发板上面,验证一下!

网友K:
擦除是不是就是格式化了呢

网友L:
不行的话  就自己重新写一个啊

网友M:
一般先在开发板上验证一下,哈哈,有专门的例程

网友N:
参考正点原子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