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原理图里n1和n2是什么

楼主(2021-05-09):
(无正文)

网友A:
是直接短接吗?

楼主:
看板子上也没找到这个丝印和焊盘

网友B:
图片上写的是个啥啊

网友C:
N一般是表示地线的。

网友D:
你画的那个图里面是什么内容,看不清。

网友D:
重新截图啊,找不到你是从哪儿弄下来的,

网友E:
描述上写的是SHORT

网友F:
就是个短接点吧

楼主:
con4和con5连接的是电源正负极

网友G:
那应该就是直接连接吧?

网友H:
电路图中没找到相关的焊盘和丝印标记

网友I:
单纯的网络标号?

网友J:
有可能只是为了说明而做的一种标识

网友K:
一个跳线的接点?

网友L:
怎么看着英文像是n沟道的意思啊

网友M:
看说明书好像说是一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