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源管脚冒火花

楼主(2021-05-09):
STM32F103ZET6焊接后,通电不到10秒,芯片的电源管脚就开始冒火花,冒烟,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都冒火花了,一般有东西坏了。

网友B:
先确认是什么器件冒火花

网友C:
冒火花,无非是此处发热严重,有大电流。

网友D:
有大电流,显然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E:
短路,可能是击穿了,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太高了。

网友F:
也可能此处有锡膏等漏电导致的短路。

网友G:
调试电路的基本技巧,用稳压电源供电,限流,即使短路也不至于有大的损失。

楼主:
发现问题了,真的是焊锡膏惹的祸

网友H:
焊锡膏没有清理干净,酸性成分把PCB腐蚀了

网友I:
绝缘下降导致的

楼主:
重新焊了一块板子,没有用焊锡膏,就正常了。

网友J:
焊锡膏惹的祸,不是太容易引起注意的问题,  路过的朋友也吸收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A:
我去,好严重的样子。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K:
助焊剂还是松香好点,用无水酒精溶一小块松香

网友L:
焊锡膏确实需要清洗干净。

网友M:
看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N:
用的什么电源?楼主手工焊接的?检查一下是否引脚焊接短路了?

网友O:
我晕 估计是短接了

网友P:
电源和地短接了吧

网友Q:
肯定有器件损坏了  测一下电流吧

网友R:
不运行程序的话 会出现这个现象吗

网友S:
不下载程序 只通电 就冒火花?

网友T:
短路,大电流哈

网友U:
裸板测量过电源和地短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