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LM321能否用三极管电路代替

楼主(2021-05-09):
请问大侠,图中红色圈内的运放能否三极管电路代替。给一个电路图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数低还可行。请参考黑田彻所着: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未标参数之电阻需要计算。人在外面只能这样。 ...

谢谢解答

网友B:
没有问题,一个放大器而已。我看国外牛人,CPU都可以用三极管做,甚至用继电器都可以做一个CPU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一个放大器而已。我看国外牛人,CPU都可以用三极管做,甚至用继电器都可以做一个CPU出来。 ...

做一个两个应是可以的,但多个对比会发现一致性很难做好

楼主:
LED温控电路,使运放输出电压随着Rntc的变化而变化,运放很难买,有什么简易三极管电路能替换图中的运放电路实现同样效果。

需要用SS54续流的回路中不可能用10mH的电感吧,而且也没有电流反馈,这个电路看着挺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LED温控电路,使运放输出电压随着Rntc的变化而变化,运放很难买,有什么简易三极管电路能替换图中的运放电 ...

这个运放是 LM324 的 单运放 版,换 LM324 太容易买到了,说不定 几分钱都可以买到

LM321 实际也非常容易买到,两三毛钱。   不知道 楼主 的很难买 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运放是 LM324 的 单运放 版,换 LM324 太容易买到了,说不定 几分钱都可以买到

LM321 实际 ...

正品的LM321还是要上元才能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品的LM321还是要上元才能买到。

   这种已经生产销售 五十多年滥得掉渣 的老芯片,国产的性能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还要追求“正品”? -- 真是奇特的脑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品的LM321还是要上元才能买到。

板子尺寸问题,不可能用LM324, 如果能用1-2个三级管解决的话,看哪位高人有电路贴出来。

用分立元件做出来的电路,其占用的面积和体积都不会比用LM321组成的电路来的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已经生产销售 五十多年滥得掉渣 的老芯片,国产的性能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还要追求“正品”? -- ...

给你看一个帖子,读完它,你就明白好货(正品,不管是不是国产的)不便宜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6358&extra=

网友F:
LM321,虽然内部电路不复杂,但是想用分立元件实现,性能只会更差,成本更高,体积更大,更不可靠。

网友G:
我都不知道还有lm321,查了一下,是324的单运放版,sot23-5封装,都不到1毛钱

我觉得不是,324不是轨对轨的,321的有轨对轨的,也许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VCC宜稳压固定。

Rntc与电源不共地,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