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wIP中,在那里修改设备名称?

楼主(2021-05-09):
LwIP中,在那里修改设备名称?

楼主:
通过DHCP连接到路由器,路由器上显示设备的客户端为Unknown,我想改一下这个名称,请问在那里修改?

网友A:
unknown是表示没找到设备吧

楼主:
是找到设备了,也可以和局域网中的设备进行通信了。只是在路由上显示unknown,我想改成厂商识别名称

网友B:
找不到答案就只有自己看代码了。

网友C:
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我用这两个函数设置,没有用处。
#if LWIP_NETIF_HOSTNAME
#define netif_set_hostname(netif, name) do { if((netif) != NULL) { (netif)->hostname = name; }}while(0)
#define netif_get_hostname(netif) (((netif) != NULL) ? ((netif)->hostname) : NULL)
#endif /* LWIP_NETIF_HOSTNAME */

网友D:
在以太网初始化的时候会有一个名字的初始化
#if LWIP_NETIF_HOSTNAME
  /* Initialize interface hostname */
  netif->hostname = "Senely";
#endif /* LWIP_NETIF_HOSTNAME */

网友E:
这个是个根据设置的MAC地址来识别判断显示厂商名字的http://standards-oui.ieee.org/oui/oui.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