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国内和国外的差别

楼主(2021-05-09):
这些东西,就像围城,城内的人想买城外的,城外的人想买城里的。

EEVEE上面老外修理34401,所用的表,居然是:

这个5位半表,全新的不到3K,绝大多数电工都够用的了。

虽然2K左右能撸一台HP34401,但是这些老机器,使用年代太久,说完蛋就完蛋,你要是没有有上图中老外那个维修功夫,烦恼多多。

网友A:
用过3家以上的国产示波器,1年内,按钮和旋钮逐步失灵!!!严重影响使用!!!!国产仪器,你能不能卖贵100元,把最重要的:按钮做好!!!!!!!!!!!!!!!!!!!!!!!!!!!!!!!!!!!!!!!!!!!!!!!!!!!!!!!!!!!!!!!!!

做好了怎么卖新的?为什么一千多的安卓机只能用一年?

网友B:
国产的仪表,每天来到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仪表是好的坏的。进口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B:
国产仪表在使用过程中,还要增加一个仪表是否测量不准,是否损坏的假设,进口仪表基本没这个问题。

@zyj9490 :不是损,是实情,特别是用了3年以上的仪表,这种情况很普遍。
你们在损国产仪表业。

网友C:
以前在自备电站,做仪表工,精密仪表用完放进盒子,空调得打到特定温度。房间号称《仪表校验室》。精密表特定时间会送到技术监督局去贴标。
精密仪表一般都是企业用得。个人玩精密仪表,花钱是个无底洞。对抗温漂,对抗噪音,都是钱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仪表在使用过程中,还要增加一个仪表是否测量不准,是否损坏的假设,进口仪表基本没这个问题。 ...

这是你个人心理问题。国产仪器在国外还是很好卖的,但是国人就是不放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过3家以上的国产示波器,1年内,按钮和旋钮逐步失灵!!!严重影响使用!!!!国产仪器,你能不能卖贵10 ...

不能,因为要求价格有优势,完全依技术要求,成本可能会翻倍

楼主:
说洋仪器不大可能会坏的,说明见识太短浅了。

网友E:
我看某宝卖3.7K一台

网友F:
TI官网的某张宣传图,仪表全部是rigol的。

网友G:
很多人买的几十岁年龄的国外表,都觉得比国产新表香,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官网的某张宣传图,仪表全部是rigol的。

鼎阳和普源,在国外市场还是可以的。

现在出来个麦科信示波器,性能 不错,廉价,便携,,触控屏幕,也有点市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鼎阳和普源,在国外市场还是可以的。

现在出来个麦科信示波器,性能 不错,廉价,便携,,触控屏幕,也 ...

其实普源就差把旋钮做好这一步了。在他们解决旋钮质量问题前,我是不打算买了。我等着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后再买。

网友F:
引用 楼主:
鼎阳和普源,在国外市场还是可以的。

现在出来个麦科信示波器,性能 不错,廉价,便携,,触控屏幕,也 ...

我现在用Micsig的,以前的TO1052,现在用STO1104,还有Micsig的差分探头,电流钳。确实好用。
性能指标没什么问题,使用体验秒杀那些国外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Micsig的,以前的TO1052,现在用STO1104,还有Micsig的差分探头,电流钳。确实好用。
性能指标没 ...

你用X-Y模式,看看李沙育图形,然后拍照来看看。

有些示波器,X-Y模式下,图形占用面积太小了,整个屏幕的1/4不到,看不清。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X-Y模式,看看李沙育图形,然后拍照来看看。

有些示波器,X-Y模式下,图形占用面积太小了,整个屏 ...

我不需要XY模式,没测试过。

网友I:
进口设备在某些人眼中永远是香的。

我这几台ABB IRB120的机器人,板卡接触不良,示教器与控制器无故通讯不上重启又好了。

肯定有人说我使用不当操作不正确了。

其实进口的东西也没那么神

网友J:
曾经有过一次,用胜利的6.5位万用表,测一个数字芯片Vih,Vil,迟滞。迟滞测没了,艹啊。换了34401好使。

网友J:
我们有一个鼎阳的信号源SDG6032 做的挺好。

网友K:
来告诉你们真相---------国产仪器出口需要经过认证,包括安规、EMC等方面,否则不能在国外市场上销售,由于有认证机构把关并且面对国际同行存在很大压力,厂家就会在产品上下力气。但是,开发好一款仪器是需要花不少时间和金钱来折腾的,所以很多仪器在开发出来以后,并不会送到认证机构检查,而是明明知道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先销往国内市场以回收开发成本。国外怎么样我不清楚,估计情况差不多。所以有外销的国产仪器基本都还是不错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你个人心理问题。国产仪器在国外还是很好卖的,但是国人就是不放心。

国产仪器再国外是不是也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国产仪器再国外是不是也便宜点

老外的书籍中居然用普源示波器:

难道国外牛人也差钱?

网友M:
大家都支持国货吧。 现在中国的技术非常可以了。国家强大,我们才会更强大

网友N:
以前单位里的安捷伦的泰克的示波器,使用多年之后(估计也有7-8年),档位旋钮也是严重失灵,没法调节。

楼主:
昨天21电子公众号**,老外用示波器恢复软盘里的游戏,所用的示波器居然又是中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