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进入这里后会死机

楼主(2021-05-09):
谁帮我看看吗?

void Delay(u32 nCount)
{
  TimingDelay = nCount;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TimingDelay != 0);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网友A:
用SYSTICK定时,一使能记数后就死机了??

网友B:
请检查一下SysTick的中断是否正常

网友C:
这个延时自己写的?

网友D:
好像库函数带的有延时函数

网友B:
调试时看看变量TimingDelay是否有变化。

网友E: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到:B这里就死循环了

网友F:
把SysTick中断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G:
中断处理程序中为什么要放个死循环?

网友H:
使能了SysTick的中断,为什么不放处理语句?

网友I:
中断里设断点,看能不能跑到

网友J:
SysTick_Handler中断函数没写,楼主copy代码都不全啊

网友K:
可以尝试加看门狗

网友D:
看不懂了,systick很难用?

网友L:
怎么算出小数?

网友M:
测量一下晶振是否起振了

网友N:
初始化能成功吗

网友O:
有时候确实会莫名其妙一下

网友P:
跟加不加看门狗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Q:
这个延时函数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R:
有没有库里自带的延时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