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ouch 触摸

楼主(2021-05-09):
STM8L 051在做touch触摸按键时,触摸可能正常工作,但一加上定时器和开启PWM就不工作了,触摸和PWM全都不工作

网友A:
不开启触摸呢

楼主:
不开启触摸,PWM是正常的

网友B:
用的官方最新Touch Lib?

网友C:
可能你引脚哪里重新映射,干涉了吧

网友D:
触摸库的时钟是不是被其他定时器和PWM占用或者影响了。

网友E:
你其他的配置完再配置这个触摸。

网友F:
如果你最后配置触摸,看看其他的那会不会出问题,比如定时器,PWM会不会失灵,如果是,说明有冲突配置。

网友G:
应该是引脚哪里重新映射干涉了吧

网友H:
检查一下代码 是不是无限的占用资源了

网友I:
开启触摸跟引脚重映射没有关系吧

网友J:
单独加定时器或者单独加pwm试试看

网友K:
说明他们互相产生了影响

网友L:
有共用的引脚吗

网友M:
硬件连接上有重复使用的引脚吗